联想Z40-70暗屏维修

楼主(2018-04-13):
早上刚开门就来了个妹妹,说我电脑开不起机了,叫帮看看。
联想G40-70:
故障:开机屏幕没什么显示,但是屏幕里隐隐有内容显示,判断应该是暗屏。
美女,你笔记本可能是显卡坏了,要维修多少钱.........换多少钱.......跟美女交流了下,留下维修。
飞快拆机,测量排线接口

+LCDVDD_CON 果然没有,直接把管子拆了短接,开机还是暗屏,测量排线接口条件都满足了。看来是屏幕或者排线问题,拆开屏幕代换测机屏幕能够正常点亮了。看来是屏幕这边的问题。是叫可能换屏幕还是维修呢?考虑了下换屏幕成本还是修吧。

上图,拆开屏幕测量,所有的保险,发现上图中红圈内的保险烧断了,跟换后打阻值,发现上图中的电容有一颗短路了,看了病因就在这里了,电容短路烧了保险和供电转换管。废屏幕上拆了2个电容和保险换上,开机点亮。主要是屏幕这里麻烦点。
联想Z50-70 G40-70

 会员1338163300鑫豆2025-1-31 21:53
 会员1523376300鑫豆2023-10-20 17:53
 会员1523376300鑫豆2023-10-20 17:51
 会员7718342元2022-12-4 16:14
 会员7977952元2022-9-26 19:05

网友A:
这个地方电容短路遇到几张屏了,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B:
这才是维修  节约成本 保质保量的修好 赞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捡钱啊,我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C:
楼主不实在了,,美女还收钱,小气,是我就不收钱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实在了,,美女还收钱,小气,是我就不收钱了,,呵呵

3张毛爷爷,我还是觉得毛爷爷实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维修  节约成本 保质保量的修好 赞

如果修好了主板再叫换屏幕就太贵了,客户还不一定修,而且屏幕成本也200多了,还不如直接帮修好收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电容短路遇到几张屏了,应该是通病了。

是的,我也遇到过几次了,修好了主板还是暗屏就是屏幕这边了

网友: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还是暗屏比较好搞。。大不了先白屏后显示的,反正可以亮

网友:
以前也修过类似的,有的是屏坏了,有的是换个保险电容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我这边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F:
做到利益最大化才是最终的目的。。。。

网友G:
我擦,你就修个机器,没要微信,没多聊聊?这么好的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张毛爷爷,我还是觉得毛爷爷实在点

你把那美女的微信号告诉我,,我告诉他你是个黑心老板,,呵呵,,赶紧的兄弟,微信号公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擦,你就修个机器,没要微信,没多聊聊?这么好的机会

娃都一岁多了,还乱搞!技术男都是比较专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美女的微信号告诉我,,我告诉他你是个黑心老板,,呵呵,,赶紧的兄弟,微信号公布一下,

对她来说帮弄好就行,看人去吧,有些200都不给,不过外面的最少180以上,同行80起,太低了自己做死自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做到利益最大化才是最终的目的。。。。

是的,算了下换屏幕和维修要加价500多才差不多,而二次加价客户一般比价麻烦,利润差不多还不如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我这边都是直接换屏

遇到几个了,看人去的,如果有现货备屏基本叫他换,旧的修好,没有就只能修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我估计火星上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问题太多了

网友:
娃都一岁多了,还乱搞!技术男都是比较专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娃都一岁多了,还乱搞!技术男都是比较专一的

你不知道好多的同行还是单身么,把机会留给其他人也好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她来说帮弄好就行,看人去吧,有些200都不给,不过外面的最少180以上,同行80起,太低了自己做死自己啊 ...

确实我们这边同行他们维修都是收80,我这边都是收150,说实话已经跑了好几个老客户,,哎都不知道还能做多久,,现在维修很难做了,,修一台机器2—3百的很少了,,现在搞得很乏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们这边同行他们维修都是收80,我这边都是收150,说实话已经跑了好几个老客户,,哎都不知道还能做 ...

现在维修量少了很多,我直接去跑单位了,监控,网络各种都做不然饿死了,以前起码60%利润是维修,现在30%这样了

网友:
基本烧保险  然后再烧电镕  或者升压芯片

网友:
恩,这个我也搞过这种的,有的是升压片子坏了,就改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算了下换屏幕和维修要加价500多才差不多,而二次加价客户一般比价麻烦,利润差不多还不如修好了

其实维修行业目前有点畸形  真正有技术却不一定有收入

网友:
维修行业不做好呀,电脑行业  ,发的贴子不错

网友I:
            这个 保险     是可以直接连的吧

网友:
是的,算了下换屏幕和维修要加价500多才差不多,而二次加价客户一般比价麻烦,利润差不多还不如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 保险     是可以直接连的吧

可以直连啊,不过有料件就直接换了,没有的时候才直连

网友:
超薄屏很多电容不良导至不良背光

网友J:
我一般没有时间测试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没有时间测试这么久。。。。。。。。。。。。

说明你生意好,忙的没空没地方测试了

网友K:
上次我遇到一台暗屏的 不是屏开启问题 是屏亮度调节问题

网友:
学习了,多了些思路,有时遇到过花屏的情况,直觉就是LED电路板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修。有时遇到暗屏的拆开,但总不是那么好运气的保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们这边同行他们维修都是收80,我这边都是收150,说实话已经跑了好几个老客户,,哎都不知道还能做 ...

原来某市场可能只你一家,现在可能六七家,僧多粥少,恶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L:
捡钱啊,每天多来几个这样的客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次我遇到一台暗屏的 不是屏开启问题 是屏亮度调节问题

暗屏来说电路引起的都好修,就怕是LED条坏了,那个没得办法,只能找一样的坏屏拆了换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捡钱啊,每天多来几个这样的客人就好了~~~~~~~~~~~

多来几个?做梦啊,现在维修很淡的,基本做服务去了,一个星期来一个我都开心了

网友:
这机器的屏幕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M:
哈哈,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在废旧屏幕独立找了一张暗屏的修好了,故障跟你的一样!

网友:
一般我是保险 电容,二极管,电杆一套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捡钱啊,,,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维修经历很好,同时钱也赚到手里了,

网友:
这个电容要选好  要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个是屏电路的问题导致开机黑屏,是电感开路了。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坏的比较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在废旧屏幕独立找了一张暗屏的修好了,故障跟你的一样!

能修好就好,其实会点电路的都会修的,屏幕只是一些不是太懂的不知道怎么测量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其实维修行业目前有点畸形  真正有技术却不一定有收入

是的,我在我们城市的一个远一点的区,整个县城20多家电脑店,维修的就我一个,但是他们很多生意都比我好,基本上做销售的比做技术的收入高。做技术的一般实在点,没有销售的那么会说

网友:
修比换屏利润高啊,很少有同行来换屏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得多细心多检查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最喜欢这种秒杀的了……。。…。。…。…。…。……。…。…。…。……。……

网友:
暗屏是最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维修行业目前有点畸形  真正有技术却不一定有收入

恩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在我们城市的一个远一点的区,整个县城20多家电脑店,维修的就我一个,但是他们很多生意都比我好 ...

我之前给同行修机器 二修 三修的机器都加班加点干 现在难修的直接换板

网友:
这样的等于送钱了,一般都是先让客户换,不换了在修

网友:
维修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我之前都是换屏了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屏都能修?

网友N:
这个屏  有时可以修好  有时不行  有时修好灰发热大。。。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上屏暗,,和这个一模一样,,,坏的也是同一个地方,,,一个保险,,,一个电容

网友:
还好屏幕修好了,没白忙活在,加分了

网友:
最近发现优达的屏幕容易出现暗屏

网友O:
想当年这种直接让顾客换屏的,然后留下的屏修一下接着卖。挣两手钱,现在不行咯,行业不景气,贵了人家不修。老老实实来。

网友:
好经验,学习备用,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地方电容短路遇到几张屏了,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是屏幕电路板,不是屏,这个暗屏修过几个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想当年这种直接让顾客换屏的,然后留下的屏修一下接着卖。挣两手钱,现在不行咯,行业不景气,贵了人家不修 ...

以前基本是换屏幕的,现在不行了贵了人家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屏  有时可以修好  有时不行  有时修好灰发热大。。。

又遇到过修好亮不了多久又黑的,重开机又亮下

网友:
厉害  一般我都是先换屏试下   。。。。。。。。。。。。。。。。。

网友:
屏暗屏的修过几个,有时还搞个移花接木的玩

网友:
开机了不显示,后面三极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