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不充电

楼主(2018-04-13):
这个机器拿来不充电 BQ24760 换过无果。。。。。。。。。。。。。。。。。。。。。。。。。。。。。

网友:
你这提供的信息也太少了。无法让大家给你分析故障啊。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搞的  最后给客户换的主板

网友:
查充电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要查信号的,不是上来就换充电芯片的,修这种故障要时间的,很急的就只能换板

网友:
查条件啊  测芯片外围供电和上下管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