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开机闪灭故障(内含1008es手绘电路图)

楼主(2018-04-13):
今天拿到个明基的显示器,故障为按电源键闪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也同时灭掉,确定是内部电路问题后果断拆开显示器,查了屏参后先用测屏器确定液晶屏没问题,按维修思路先查了供电正常,再查高压板灯座高压脚开机瞬间也有蓝光说明有输出,再取下驱动板连接线点开关发现背光可以亮,以为驱动板故障,于是换上通用驱动板,发现和之前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按电源键还是闪一下就灭,这下子没了方向,看着二合一高压板不知从哪下手,在网上找遍了也没找到相关电路图,没办法只好自己画了,N长时间后终于画完,再仔细研究一下,查找了所有的反馈电路和PWM电流电压检测元件没发现什么问题,拿着主板看来看去,忽然发现12V供电的电容有一点点的鼓包,想着也是没办法了,干脆把它换掉,认知道奇迹竟然出现了,亮了亮了亮了、、、、、、激动啊!这么个小电容竟然会造成这个故障,看来维修时还是要多注意小细节才能解决大问题啊!以下是所有维修图片

网友A:
碰到此类故障,还是先检测5V/12V滤波电解电容。
有时电容外观正常,也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此类故障,还是先检测5V/12V滤波电解电容。
有时电容外观正常,也有性能不良的。

是的,以后直接先代换后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B:
你的屏有线了,不知道客户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有线了,不知道客户知道吗?

有一条线,客户知道,不影响使用

网友:
高手啊  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 学习不少知识

网友C:
楼主真是够认真的,这么明显的鼓包一开始没看见吗,怀疑电源板首先就得换滤波电容。

网友:
这精神,跪拜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D:
我遇到这种机器的维修思路,第一步,找测试灯管上去,排除一下灯管问题,那基本就是高压,然后再拆电源板,看外观,没明显电容鼓包的,就扫荡电容,基本都能搞定,如果换完电容还不行就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种机器的维修思路,第一步,找测试灯管上去,排除一下灯管问题,那基本就是高压,然后再拆电源板, ...

是的,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有些电容鼓包不太明显或是不严重的就没作为第一怀疑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够认真的,这么明显的鼓包一开始没看见吗,怀疑电源板首先就得换滤波电容。

鼓包是看到了,但是感觉不严重,很多情况下像这种鼓包都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没就没太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有些电容鼓包不太明显或是不严重的就没作为第一怀疑对象

嗯,所以不管好坏,先扫荡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所以不管好坏,先扫荡一圈

是的,我还是欠缺经验啊,多谢指点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哈哈 兄台 精神可嘉建议你修此类故障,可先检查电路板和电子原件外观。。

网友:
学习了  师傅有耐心    受教了 超赞

网友:
估计你是才学的不久,恭喜你。花了好多心思画图纸

网友:
能画出图纸分析电路的一般都是高手啊,理论扎实啊,不过电容坏的坏可以在通电瞬间测量下各个电压,如果跳变了说明电容滤波性能变差了吧

网友:
厉害这要修多长时间, 有点愈了呀

网友:
学习精神,还画图,精神可佳,明基显示器都高压板都容易电容出问题。
一般开机一下亮就黑的,基本都是灯管和高压板出问题

网友:
牛 就服你 牛 就服你 牛 就服你 牛 就服你

网友:
非常牛逼,,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电容怀孕
,把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