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待机芯片

楼主(2018-04-13):
联想K41-80的机器,待机芯片上面标注3F=2C,20pin QFN封装。有知道的大神告知小弟一声,感激不尽。在线等。。。。。。

网友:
大神留步啊

网友A:
应该是RT6575B,看下pdf外围元件对的上就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T6575B,看下pdf外围元件对的上就没错

这个机器图纸找不到,不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刚刚找了一下只找到RT6576E的PDF,对了实际主板的脚位,基本差不多。感谢给你加分了 ,最多5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