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半个小时把客户机器修好了结果客户不修了?这种客户真tmd,

楼主(2018-04-13):
md从早上就开始修了,怎么修的我懒得说了,反正没少忙活,最后刷了bios刷好的,往机器上装的时候还问他价钱合适不合适,不行我还把他的弄回去,结果装好了,系统也重装了一个,结果他说要我把他原来bios刷回去,不修了???差不多修了有一个钟头?或者更长,我听他意思是想回去让他朋友给他刷,他有个朋友是干维修的,结果弄不好,他娘的我找到问题了修好了他。。。。。我要他钱也不多,也就几十块,我一恼趁他不注意把他电脑上的bios模块扣了,把我一块其他板子上的bios模块安上去了,我看他那朋友怎摸搞,他要是再来找我,不掏个百十块别想我给他弄,那bios还是我从淘宝上买的,你们有遇见这种客户吗?附上那个bios  ASUS P8Z77-V 8M BIOS

网友:
这客户特别那啥,当着我的面联系他那维修的朋友能刷bios不能,还说可以给我检修费,TMD到走也没给我一分钱

网友A:
现在这种人, 现讲价格在维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人, 现讲价格在维修呀

说过价格了,他也同意了,结果一切试好确定没有其它问题他就不修了,还说他根本没用同意我说的价格,看来下次我得拿手机吧客户的话都录下来

网友:
这种客户不留 几十元都不舍得出 你还想赚他多少?所以下次不要当客户面修主板还和客户说什么维修具体部位 直接说主板芯片坏了 修好什么价格 修就搞不修就拿走,你这个要是我直接给他搞废你还想着他能回头再找你修啊。

网友:
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维修的就怕这种垃圾

网友B:
BIOS 芯片 他回去换一个 也可以刷的啊  你现在分享出来 不怕他朋友看见  哈哈   等等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芯片 他回去换一个 也可以刷的啊  你现在分享出来 不怕他朋友看见  哈哈   等等再发

我是把他的bios模块,硬件换了,他这个板子不好找,bios芯片更不好找了,刷bios都查不到的人,我不觉得他能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
修好了不给钱的,很少碰到。还是你谈话之间给了他余地,放纵这种人渣

网友:
估计环节有问题
第一 报好价钱了再修
第二 有些问题没必要和客户说明具体故障点
第三 开始同意修  后不修可以收一定费用

网友:
不修跟他说收费先收个50块钱说是检测费用,弄好了不修的都是这个价格

网友:
这种垃圾就是穷到骨子里去了,穷的没骨气,垃圾一个,你干维修的也别告诉他哪里出问题了,就告诉他主板坏了,然后报价,要是不知道哪里问题就让他留机留电话,他不愿意就算了,一般正常的客户都很好搞定的,他要是真急的话你就让他一个小时后再来,有时候你越迁就,别人就越过分,越是事儿逼,越不要理他,想挣他的钱?简直开玩笑

网友:
呵呵 什么扣电池 刷bios能好的 不要去跟他说这些  都在自己给自己挖坟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沟通  扣了电池 刷个bios板子好没好是不需要接显示器的 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然后直接上BGA开一会儿 告诉他好了  不要以为这样做是坑客户  难道你换个电容是按5毛钱一个给他 吗? 对吧 这是我们应该得的  客户心理肯定认为最多给你十块了不起 你直接说换个电容就好 那也是自己给自己挖坟  现在经济都什么情况了?装个系统50起步呢 技术就这么不值钱?

网友:
MD,几榔头砸个稀烂,调电压30V打CPU,让这人渣去修!

网友:
都是先报价             后维修的      修好了你不修  必须要收检测费

网友:
要检测费应该的,

网友C:
我昨天遇到一个客气也很气人,电脑放了大半年  不显示了,上诊断卡  不过内存,拆下来看内存金属指有氧化,擦拭后可以亮机,然后又找他文件墨迹十几分钟,走的时候问多钱 我说给10块钱检测费就行了,马蛋的 说自己就剩7块钱了,我说微信也可以,他说不用微信支付宝的。我想这种人我见多了的话也会变成奸商的,下次非得墨迹好一会儿高点东西在修复。不然收不到钱还觉得啥都没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收钱的,最少收他20-50元的检修费,因为是他不修了,不是我们修不好。客户愿意修,而我们修不好的我是不收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遇到一个客气也很气人,电脑放了大半年  不显示了,上诊断卡  不过内存,拆下来看内存金属指有氧化, ...

要先报价,后维修,你这样客户不给钱你还不好说。

网友:
谁叫你说刷BIOS好的,你说可他肯定觉得价钱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先报价,后维修,你这样客户不给钱你还不好说。

这种客户也不离开不好报价,我下次就这样  不换高价配件 30(因机器价值和客户而异)。换配件成本另计

网友:
  其实 事情不大    就是*脏话*搞坏心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遇到一个客气也很气人,电脑放了大半年  不显示了,上诊断卡  不过内存,拆下来看内存金属指有氧化, ...

你自己不会来事,。。。。。。动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芯片 他回去换一个 也可以刷的啊  你现在分享出来 不怕他朋友看见  哈哈   等等再发

这个芯片64M吧,做维修的应该可以稳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不会来事,。。。。。。动脑呀

下次会有所改变的。吃亏长记性

网友:
不要当着客户的面修 有事没事。换几个元件再说

网友:
你傻啊 他朋友修不好的 你还告诉他是他bios问题 随便扯个问题就行了啊 这种客户直接直接给他拆供电芯片 拆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遇到一个客气也很气人,电脑放了大半年  不显示了,上诊断卡  不过内存,拆下来看内存金属指有氧化, ...

这种问题,都是先插诊断卡,插上小喇叭,听声音,确实是内存接触不好的问题后后报价,我一般都给客户说 不换东西的情况下处理好,得30,然后换东西的得另算,还有就是 我检测机器,确定问题了,你再不修,我要收一定的检测费,同意的话,再动机器,要是不同意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这种人走的时候,我是要收检测费的,我都修好了,你说你不修了,那怎么可能,就算是做生意,那还要订金呢?你反悔的话,订金是不退的。还有就是他不给,就别让他走,

网友:
我这边一样,先报价开单,不确定故障开高点都没事,省事

网友:
维修主板不能和客户具体说哪里坏,一般是说主板供电短路了

网友:
哎╮( ̄▽ ̄")╭这年头十块钱都难赚啊,,,,有谁知道我们的苦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遇到一个客气也很气人,电脑放了大半年  不显示了,上诊断卡  不过内存,拆下来看内存金属指有氧化, ...

这种还擦拭内存啊,直接说内存坏了换内存就好了。。。  这算不算奸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还擦拭内存啊,直接说内存坏了换内存就好了。。。  这算不算奸商啊                             ...

下次如果遇到陌生人先谈价格,说明不换件修好多钱  换件另加成本。如果油嘴滑舌那种 直接内存扣个电阻之类让他玩去。不尊重劳动人民   好好的生意被这帮心里没底的人折腾坏了

网友:
這樣的客戶就把他板子弄到無法維修

网友:
你就不该征求他的意见,直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