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P-70 板号LA-B111P开机触发灯亮无电流

楼主(2018-04-13):
这个机器是前几天修的  故障不开机  放电就好了  可是用了几天就返修了     好嘛  那就只有查信号了  想着上次放电可以开机  之前一家说是插上COMS电池不开机 拿来就是正常的  哈哈  管他的 装机  收钱  才几天返修  那我就查一下RTC电路  现在我是没有拔掉COMS电池的  测试电压 电池电压2.8V 测试RTC的信号 测试RTCVCC与SRTCVCC都是正常的 2.8V  但是测到以下信号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因为没有点位图  我也是量主板猜测的 这个修的多了 也就可以快速锁定大概的了  去测试电阻的组织确定的信号 两个330K 一个1M 前面两个阻值20K的信号是正常的  但后面测试发现330K和1M的这三个中是不正常的  有两个电压两端差不多 也就330K和1M的那个  但是还有一个不正常 一端2.8 一端0.8  这个时候我就把COMS电池拔了  看看会不会开机呢  为什么之前没拔掉  因为害怕拔了有开机了 所以干脆没拔 测试看看哪里问题   拔了COMS电池也是不开机  那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我查上适配器量这个电压也是不对的  但是阻值是正常的  我换了一个电阻测试一下  换电阻的前提是 我量了对地值798是正常的  换了一个330K的电阻上去 电压高了0.8V 也就是1.6V左右  还不正常  唉  那就换一个小的阻值电阻上去吧  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去 阻值5K 换上去电压3.0V  电压正常了  再次出发  电流网上彪   机器修复OK  两个信号也不确定是哪一个  发图上来  以后大家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A:
后端有没有带电容.有带电容的话把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主的认真  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B:
请问楼主  ,这是个通病吗、有点看不懂。

网友C:
为啥电阻原值代换还不行,要换小这么多的,是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看的有点晕

网友:
楼主高手呀,谢谢分享,修笔记本就感觉在挑花一样

网友D:
感觉修笔记本太难了,楼主技术部简单呀,高手

网友:
看这么多分子都晕晕的了,看来搞维修也要比较高的文化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有没有带电容.有带电容的话把电容去掉试试.

没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这是个通病吗、有点看不懂。

貌似这个机器可能会是通病吧   之前修到这样的机器都是放电就好了   运气好 不反修 运气不好 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电阻原值代换还不行,要换小这么多的,是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  一样的就是不行  我强拉过去电压也不会拉低  所以只能找个小的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修笔记本太难了,楼主技术部简单呀,高手

单CPU的都不好修了  华硕的遇到好几台CPU烧的额

网友:
0402太小了,真的不好玩呀!!!

网友E(2021-02-15):
应该是桥下面有进液了,或者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桥下面有进液了,或者桥坏了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