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开机亮一会灭(MP1009ES)

楼主(2018-04-13):
又是一块明基的板,这回是开机亮一分钟左右灭,判断应该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要么保护要么PWM本身,有了思路,直接拆开,同样是先查屏参,为了保险还是测试了一下液晶屏,主要是怕灯管老化造成开机后灭,测试没问题,接着来查二合一板,在网上同样没找到电路图,甚至连芯片的中文资料也没有,没办法了只有自己跑电路,画出电路图后,开始围绕PWM周边元件检查,没发现短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了一下图纸,发现第五脚应该是振荡电容第六脚是振荡电阻,如果这两个有问题一定会造成故障,电阻测试没问题,电容容量没法检测,直接在开关管的旁边取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容换上去,这下还真的好了,经测试三个小时了,一直没问题,为了安全起见从另外一块废板上拆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电容补在了开关管旁边,这两个电容是并联后滤波的作用,这次成功解决故障,再次证明了维修真的需要细心加理论结合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这样模糊法维修,并不一定能找到病根。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真丰富,竟然看这板子画出来电路图,不像我,给我张图都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模糊法维修,并不一定能找到病根。

不模糊啊,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模糊在于没有示波器,有示波器就很容易找到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真丰富,竟然看这板子画出来电路图,不像我,给我张图都看不懂

刚学液晶,只有理论,实践还差得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真丰富,竟然看这板子画出来电路图,不像我,给我张图都看不懂

画多了就会了,其实这种板子很简单的,没几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模糊啊,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模糊在于没有示波器,有示波器就很容易找到问题点

买了示波器,就知道了,很少会用到,看你的工作台应该才干吧,干两年后就没心抄板画图了,太占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示波器,就知道了,很少会用到,看你的工作台应该才干吧,干两年后就没心抄板画图了,太占时间了

是的,我刚开始干,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benq開機一段時間(MP1009ES)

网友:
。。。。好多知识啊。。。。俺都懒得干了

网友:
楼主检修的流程太过模糊,楼平时修屏修的不多吧???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牛人啊,这样了理论基础,这样的敬业精神,肯定火啊

网友: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么个修法,效率呢?返修呢?怎么和客户收钱?不如换来的实惠

网友:
看着板子画出图了,,厉害。。我只能画出芯片图

网友:
楼主绘制的图纸相当给力哦,好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