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04-13):
技嘉GA-B85M-D2V

开机无复位

测量得知 ,  内存1.5V、 CPU 1.7V

VCC1_5_PCH 0V、  VCC1_5_PCH 0.5V

1.5VPCH和1.05VPCH分别是由Q26和Q35

转换的,目前他们的G级控制电压均无

控制级电压是由U1, 运算放大器输出

目测一圈都没有发现U1在哪儿最后看到

CMOS电池座子下面还有电路,摘掉座子

终于找到

测量其条件1脚和7脚无电压输出,

要输出高电平分别要3脚大于2脚和

5脚大于6脚

U1的8脚12V正常5脚和3脚无电压

其电压是由2_5VLEVEL分压,测量出为0V

测对地值短路,该电压是由

EC发出的VREF_25转换的

一开始觉得完了,EC挂了,

(EC太贵,成本太高一般不修)

仔细一看省略掉的Q42边上

的滤波电容腐蚀

摘掉排除短路,开机亮机

网友A:
你确定是由EC发出的VREF_25转换的吗?
不是由5VDUAL和Q42和R300转换出来的吗?

网友:
技嘉最近的板子返修有带啊高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由EC发出的VREF_25转换的吗?
不是由5VDUAL和Q42和R300转换出来的吗?

Q42和5V上拉那电阻都省略了  哪来的转换

网友:
修板第一步就是拿着放大镜扫一圈  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那个电容经常漏电短路,算是技嘉B85系列的一例通病。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了参考电压,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故障无复位。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华硕板子问题最多

网友:
呵呵 现在的下载分少的可怜 基本是应急下再一下 关键好多都是来骗分的 下来都不能用!

网友:
U1还躲起来了,藏在电池下面。这么皮。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像不到位呀R5009写着不装的X表示的为啥还写该电压是由  EC发出的VREF_25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由EC发出的VREF_25转换的吗?
不是由5VDUAL和Q42和R300转换出来的吗?

现在的2.5V电压都是由IO直接出来的了。。。。。之前是431出来的!

网友:
也是路过,进来看一下,学习一点好经验。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确认完毕。  多见 分压 电阻坏

网友:
技嘉最近的板子返修有带啊高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细致,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技嘉GA-B85M-D2V無需重啟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