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ate8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8-04-13):
mate8黑屏无显示,屏幕无问题,新屏,拆机前显示等各方面都正常,拆机后试新屏就黑屏无显示了,旧屏装上也无显示了,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故障点会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拆开屏是没有关机直接扣掉显示座的吗

网友:
估计拆屏时没去电池,这回笼子治成哑巴了,

网友:
这个不必再修了,

网友:
切记拆机先拆电池,这下聋子治成哑巴了,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拆机时去掉电池了吧,先测下屏幕插座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关了机后才取的显示排线,用新屏装上就无显示无触摸了。装屏后开机可以打电话进来,就是看不见,滑动屏幕无反应不能接电话。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示座子旁边电阻扣掉了。

网友:
你装屏前估计没拆电池,恐怕主板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