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邦A5路由器怎么刷固件

楼主(2018-04-13):
蚂蚁邦路由器是7628,Flash是8M的,有什么固件可以用USB打印机的吗?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们快点进来看看,有什么好的固件都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原厂8M,不行吧, 先换闪存, 然后刷breed系统,然后再刷Pandoro,路由器是不是带USB,带USB,可以打印,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路由器,改的打印服务器

网友:
刷潘多拉或者lede的固件,可以使用usb打印机共享.

网友:
8M闪存可以安装潘多拉或者lede,但是刷机有风险,准备好编程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