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G4D2挖坑维修,大神略过

楼主(2018-04-13):
  接一同行送修神舟战神笔记本进水,来的时候明显闻到烧焦的糊味。拆机发现明显烧糊漏铜现象,直接打电话报价告知需挖板
说明各方面情况后客户同意,开始挖坑。挖坑前先做好准备工作,因为这个板子没找到点位图和相似的图纸,所以先把表面可以看到的线路做了下标记并记录下来,烧断的线路尽最大可能先找到断点在进行挖板,做好准备后开始

开始时各大公共点对地短路,挖好后再测已不再短路,然后开始用手术刀已层一层的吧挖的洞的边缘呈阶梯状挖开,放大镜仔细查找发现目前能看到的板层里面就挖断了两根线,洗刷干净开始补线。

补完线后继续对各大供电打阻值,一切OK不再有短路,通电测待机3V正常,5V  没有应该是不开机不出,先开机试下,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 进系统OK 一直在测试,没问题通知取机

下面是BIOS
机器型号:CW65S07
机器品名:战神K650D-G4D2
显卡: N16P-GT1-A2 四颗显存
IO : IT8587E

K650D-G4D2 IT8587E W650DCMB-0C.zip

4.34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般都不修这种

网友:
这个真要加分  不容易

网友:
你厉害了,我上次遇见个直接换版了

网友:
你这坑挖的很顺利 啊,我昨天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网友:
看来挖过的坑不少啊,一般人还真不会这样搞。

网友A:
这种先不要报价,极大的可能补不全线,要不等到给客户报换主板价格的时候,客户就不相信你了

网友:
这都能修,不是一般的技术,是我早蒙圈了。厉害

网友:
台式机的U....  幸亏这板子这块 中间没有别的线路

网友:
遇到这种我都直接换版了,这种版可能对于我来说手工不好不敢碰怕以后返修的机会多

网友:
B20P03  这种管子在神州的机子上好多呀

网友B:
已经挖空了也没有线路图你怎么知道哪里对哪里的呢

网友:
这个厉害了,焊工不好的就不敢碰了,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不要报价,极大的可能补不全线,要不等到给客户报换主板价格的时候,客户就不相信你了

这种板子是买不到的 提前跟客户各种说好,就算修不好挖的坑也填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挖空了也没有线路图你怎么知道哪里对哪里的呢

表面的线烧断了也可以大约看出怎么走的,里面的线就只能用手术刀一层一层的拔了,只要不是接线柱的一般都能挖出来,挖出来线看线的排列基本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一般都是边挖 边记录拍照  方便最后哦欧接线   赞

网友:
教授级别!胆大心细技术高超。只能膜拜。

网友:
好厉害的,这个维修费4张红皮要不要呢

网友:
天天   看大神   修机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坑挖的有点大啊,运气好下面没啥电路

网友:
没图搞这个支持技术,搞过一次没搞好,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运气也不错,有些板子中间要是有电源线路或者信号线路的话就是挖开也没有用了

网友:
挖坑是细心活,还好线不多

网友:
楼主真牛,是我就扔了!!!!!

网友:
我一般遇见这种板子烧洞的就放弃了 我何时才能像你一样优秀

网友:
技术也牛X呀 方法也OK 直接收了换板的钱呀 高明呀 但是不是烧这种情况后继没有烧坏也要看点运气的。呵呵

网友:
这个厉害了,,是我就换板了,,没有点位图不好补线。。

网友:
涂点绝缘漆。。安全点

网友:
那个线是不是太细 了,建议换粗点的线

网友:
先点个赞,工匠精神。问题是能收多少钱?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神舟戰神K650D-G4D2挖坑維修

网友:
这个也太严重了吧

网友:
厉害了,这种都搞得好

网友:
楼主厉害,板子上那么大的一个洞都修好了,不过我感觉你飞的线有点细了,用的时间长了,打游戏的时候功率大了会不会烧掉

网友:
艺高胆大,可以的,支持!!!!技术实力不错

网友:
幸好板子下面没有啥东西,这种烧的机器最恶心
骑猪看夕阳
背面有多脚的IC话这种就不挖了,挖了也是很难再弄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