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

楼主(2018-04-13):
各位大神惠普怎么进不去PE启动项都调到第一个了.换了好多PE大白菜.电脑店什么的都换过了.就是看不到U盘

网友:
找找BIOS设置里是否允许了U盘启动

网友:
u盘模式 或者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不在PE装也可以到哦直接在WIN里面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