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A60L 板号TWK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8-04-13):
炫龙A60L 板号TWK 关机变启

4代CPU

不触发大短路保护--烧机检查-VCORE烧上管- 隔离公共点电压低-不充电-隔离充电IC - 不触发-+3VPC微短-EC坏-换EC- 触发开机0.16A保护丢电-发现CPU已坏-交换CPU-开机停0.62A不过-EC焊接不良重做-能开机点亮-又出现关机变重启-换BIOS无果

请问大家有什么 指教从何查起

网友:
那们大神解答一下
那们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查网络唤醒信号.看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网络唤醒信号.看是不是低电平......

查过了,PCIE-WAKE# 一直都是3.3V
也从硬件上关闭了网卡,
PCIE-WAKE# 还连接了读卡器
EC换过两只,感觉是BIOS的问题, TB买了BIOS试,有一个可以在按开关关机不重启,但软关机也不行
客户等不了,花了几天时间修不好…………刚刚取走,巨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