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苹果手机换屏需要拔掉电池排线吗

楼主(2018-04-13):
苹果手机换屏需要拔掉电池排线吗。待机会不会有背光供电。不拔的话会不会烧掉屏幕。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操作之前断电操作 避免产生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之前断电操作 避免产生其他问题

天意版主手机搞得少。我看他们一般都不拆电池不断电的。个别机型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