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339显示器不显

楼主(2018-04-13):
       HKC2339 TM300 通电不显示,拆机,电源升压一体板与驱动板分开的,打电压,5v 3.3v均可见,开关板有3.3v,按开机有降至2.75v的跳变,判定驱动板故障,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刷程序。在论坛没有找到相关程序,在某宝上买了个,256k资料大小。驱动板上的芯片我的编程器不能识别,只好找代用的,256k容量的不好找,找了很久,没找着,用一个512k容量的芯片刷上去试试。能用,开机电流上去了。接信号,亮机,测试中。 驱动板程序也发上来; HKC2339

网友A:
问一下是芯片装不上编程器还是能装上但是识别不出来芯片啊

网友:
楼主高手,技术精湛,谢谢分享,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同时也谢谢楼主-----回帖可以得到下载分,太感谢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故障用万能驱动板能不能点亮。。。

网友:
不错的程序 先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芯片装不上编程器还是能装上但是识别不出来芯片啊

芯片倒是能扣在编程器上,但编程器的元器件一库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型号,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倒是能扣在编程器上,但编程器的元器件一库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型号,不能刷。

哦

网友:
不错的程序 先收藏了   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故障用万能驱动板能不能点亮。。。

应该能点亮,但仅作测试 ,改板的话,空间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