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座子须注意的几点

楼主(2018-04-13):
无铅的温度
一般到240-245左右

座子的放置
一定是上面无遮挡物,如图有铁盖的这种必须要把盖子翻上去或者去掉,否则温度再高下面焊珠也不能全融.

希望大家补充,拍砖

网友:
这种座子的主板 也没有什么价值换了

网友:
没有实操啊,上次换H61做了加热三次   硬是拉不下来,醉了   放弃了,板子都变形了  恨自己水平太差,谢谢楼主建议,下次再换再试试

网友:
也是教训,一开始也是按最后一张图放置于BGA上的,结果就是掉点,          那个惨哪

网友:
这个座子都没有换成功过

网友:
我换了可能有3块一块都没有好  笔记本的也换过 成功了一次 台式的就卵了

网友:
我BGA  ZH-R5830 温度上温区260 下面 245换成功过呀

网友:
好像换这种的大部份人都没有成功一样,主要还是温度控制不好,我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楼主厉害11victory:11victory:11:victory:victory:11:victory:victory:11:victory:victory:11:victory:victory:11:victory:

网友:
我试过二次都不行

网友:
看来换座子貌似失败的几率非常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