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两片主板

楼主(2018-04-13):
NFORCE6M-A 2.0A不知道这是什么主板 第一次见
问题是 开机反复的的跳C1 C6 26 00
查电压整版查了一遍发现并无大碍
之后无意之下发现主板电池下面的三极管电压不对,直接换上

换下去开机正常跑马上显卡正常亮机
下面一片是技嘉黑色主板

FM2A88集成主板
问题不过内存。检查主板没发现断线
之后检测发现是内存管子旁边一个电容短路引起内存不过

换掉就好!

网友:
风神寥寥几笔,干脆,,,,,,

网友:
简单 快速 准确  挺厉害的

网友:
美女加修机,非常灰机,灰机非常开飞机

网友:
具体是什么信号  请说明

网友:
这是本人发的贴么》怎么看都像店里小弟弟写的

网友:
像这样修机器的,让人望尘莫及啊

网友:
ECS精英 主芯片组:NVIDIA NF6100-430 百度来的

网友A:
第一个图·电池附近的·这个应该是·双向二极管·一般都这玩意·管待机的哦·

网友:
第一块是精英的主板,老品牌了,修主板的老师傅没有几个不认识

网友:
这种植问题,就是细心

网友:
风神好厉害秒修2块主板生意不错哈图片也拍得很清晰描述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电池附近的·这个应该是·双向二极管·一般都这玩意·管待机的哦·

我感觉也是。几乎是标配共阴极的二极管

网友:
之后无意之下发现

网友:
楼主好闲情雅致啊  学习“”“”“”“”“”“”“”“”“”“”“

网友:
过来看风神小姐姐的技术了!小迷弟过来学习了!

网友:
F2A88X 的这只故障电容属于什么信号回路?

网友:
小白表示没有修过主板,谁有方法帮下我!

网友:
维修以后很难了,没有图纸,加上芯片买不到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