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ma785gmt-us2h 不认硬盘

楼主(2018-04-13):
技嘉主板ma785gmt-us2h 不认硬盘,有三片一样的,淘宝买地,一直放着没用,BIOS还原出厂也不行

网友:
修好了,发现是CMOS电池电量不够了,把电池取下,短接电池座打给5秒钟,然后换个新的电池就可以认到硬盘了,技嘉的真是坑爹

网友:
记得要换电池电量满的,我开始换2.8v 的,还是不行,换新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么神奇?》                     不敢相信

网友B:
这个真难以相信,从来没遇到过。修h61电池不够不触发还有可能

网友C:
真神奇。。。这种认不到硬盘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D:
真的吗?换电池好? 我都准备看楼主怎么量耦合电容啊,数据线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换电池好? 我都准备看楼主怎么量耦合电容啊,数据线啊的。

是的,因为都是同样问题,在淘宝上买的放了半年左右没用过,电池没电了,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                     不敢相信

你到网上买一块这个板试下就知道了,绝对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难以相信,从来没遇到过。修h61电池不够不触发还有可能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起也有遇到不认硬盘的,后面给我报废了,以后AMD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F:
换电池好了吗?这得要多心细,才能找出来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到网上买一块这个板试下就知道了,绝对是真的

有机会了 弄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池好了吗?这得要多心细,才能找出来这种故障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AMD的板电池没电会出现很多的故障的

网友:
感谢楼主......................zzz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点评):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

网友G:
感谢分享,有些板没电池都行,看来老经验不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有些板没电池都行,看来老经验不行啦。

这就是老经验的呀

网友:
电池没电不认硬盘真是第一次听说的,学习了,真心学习了

网友H:
只有极少数主板在电池没电的时候,bios恢复出厂设置之后默认关闭硬盘,这样的就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有极少数主板在电池没电的时候,bios恢复出厂设置之后默认关闭硬盘,这样的就见过

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
不要修了,重新买新的吧,现在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哈哈,我有一块联想主板也是,原主板电池有电,用它就是不能开机,换了就可以

网友:
修好了,发现是CMOS电池电量不够了,把电池取下,短接电池座打给5秒钟,然后换个新的电池就可以认到硬盘了,技嘉的真是坑

网友:
修的聪明啊,佩服的很。。。。。

网友:
有大师解析一下什么情况吗?有大师解析一下什么情况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点位图还是不太会看,

网友(2018-05-15):
感谢分享,有些板没电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神奇。。。这种认不到硬盘换电池就好了

是啊,搞维修9年了,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真难以相信,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I:
不认硬盘就查条件啊,硬盘接口发送和接收到南桥的二极体值,桥的48M时钟,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认硬盘就查条件啊,硬盘接口发送和接收到南桥的二极体值,桥的48M时钟,缺一不可。

已经解决了,直接看前面有些

网友:
AMD 的板没电池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四五年前  我都是加焊南桥好的,放电也能好啊,,

网友J: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