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T1311X1RS MBX-265 Z30UL S1206-1进水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13):
板号MBX-265  Z30UL S1206-1 PCH SLJ8E+CPUSR0N8,

  来时不加电,这个板找不到图纸,他的PCH别人做过,晶体裂两条线,1.05V电感对地短,拆PCH后1.05V阻值正常,插电待机0.01A,只有电感5V,没有电感3.3V,按开关上电到0.03A不动,考虑主板是进过水的,所以找下有没有断线的,~~~~~~
  最终在内存槽边上EC9702处找到断线,实测这个点为19V供电,裸板上电到0.58A外接可显.来时为单板,没有拍显示的图片.
现将修好后整板电感的对地值和电压标注分享给大家.

网友:
恭喜楼主  修好一个  干维修不容易亚 还要发帖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SONY SVT1311X1RS MBX-265 Z30UL S1206-1供水簡易維修箱

网友A:
拆PCH后1.05V阻值正常,是不是它也坏了?

网友B:
留下以后参考一下 有时候参考阻值是很有用的

网友:
    楼  主仔细  2修机都能修好。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PCH后1.05V阻值正常,是不是它也坏了?

南桥晶体裂了,南桥也是坏的,所以1.05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下以后参考一下 有时候参考阻值是很有用的

其实是个小问题,有可能原始问题就是那里断线了,不上电,别人换了南桥,又没有换好,

网友:
问下楼主这种这种找断线是不是一个个的去打值呢

网友(点评):
用刀片去刮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其实好多板子仔细观察就能观察到故障点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以后碰见就可以参考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心好细啊  一般这种没图纸且二修的 我都是跟它说再见的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楼主真是细心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索尼的换桥容易掉电吧

网友(点评):
改了BIOS,测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