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A8焊接处理技术贴--小白勿喷!

楼主(2018-04-13):
        呵呵哒!CPU芯片是手机手工的最难的一项,需要很稳的心态和胆大心细的操作,考验我们手机手工风枪烙铁使用、刮胶、补绿油、补掉点、是验证手工是否达到一定层次的焊接项目之一,本小白今天就以A8为列子(活活血泪史)聊聊焊接A8的心得体会!        教焊接的时候,老师提供的意见很明确,重点在于在翘CPU芯片、中层灌锡两关,这两个步骤是焊接A8成功的关键!
         第一步:翘CPU,我习惯在背光IC上面加3层隔热胶带,再经历了使用4号刀的失败后(大面积漏铜),我决定用小飞科技的软刀打磨后翘CPU。首先刮胶,刮胶的力度均匀,不能力度太大否则容易刮伤板层,配合旋风风枪230度左右刮胶。刮胶结束后在显微镜观察(或者用放大镜)边胶是否去除干净,之后用旋风320度/3档加热芯片四周,加热均匀,翘刀在边上预热准备好翘芯片,大约40秒左右后,可用翘刀试探性的动一下,能伸进去后继续加热,大约在1分40秒左右,可以再慢慢用翘刀撬动芯片,手起刀落带起CPU,给主板和CPU散热。如果芯片和主板无漏铜掉点,说明刚刚的操作很顺,如果漏铜的话,需要耐心补绿油!
          第二步:焊盘和芯片出胶,焊盘出胶身为小小白求稳我习惯加少许低温锡和焊油到焊盘,用锡丝和烙铁(350度)中和焊盘,记住要中和每一个点,再用刮胶刀慢慢的出胶(边上的胶也要清除干净)使用烙铁和刮胶刀切勿用力不均,否则会有漏铜的危险!处理芯片同理!

           第三步:分离中层,用4号刀分离,分离的时候用290度风速最低档位,注意加热均匀和拿刀的方向。(这一步操作失当可能会刮伤上盖和中层)
           第四步:处理上盖,处理上盖我习惯加一点焊油加烙铁烫平,再用手术刀片刮胶(力度均匀,不可以刮伤上盖)
           第五步:处理中层,先用锡丝中和四周,再用手速刀片刮胶,同理于上盖。处理完成后用洗板水加刷子清洗四周把胶清除干净,用常温锡灌锡,用风枪235度吹化,到显微镜观察每个点是否饱满均匀,不均匀继续上一步,指导每个点都均匀饱满(一般重复2次,我习惯在显微镜下观察,大的点我会用手术刀片刮掉一点,有多余的胶的点也会刮掉)
           第六步:下层和上层植锡,这一步我使用植锡焊台,不详细阐述。
          第七步:焊接下层,焊接前先打值测量供电是否正常,正常下一步,先在焊盘加一层薄薄的焊油,不要太多,容易导致焊接不成功,上芯片对准四周,用基础温度加30度左右焊接,加热均匀,等到四周冒出焊油再吹个十秒左右就可以了,散热结束后再打值测量供电,正常下一步,焊接上盖同理!
           第八步:打值测量供电是否正常,正常上屏测试,点亮就恭喜发财,呵呵哒!

网友:
这样的帖子,是不是应该写高手勿喷啊,这技术小白都是敬佩啊,怎么可能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