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维修 开机大短

楼主(2018-04-13):
接机维修 接可调电源直接5a 报警   拆机用烧鸡法  更换一个电源附近的mos管  不短了 但是 开机 待机跳变 不触发   找到图纸 发现b+短路   vga b+短路    后来断开vgab+ 后 神奇的出发亮机了  可是测量 b+ 仍然是对地短路亚    开机亮了 只是没有独立显卡了 凑活用吧

网友:
这种机器 独显不正常不好交代的 继续查下吧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这样也能开机

网友:
是啊  外星人 就是要独显的性能的 没有独显  就不是外星人了

网友:
外星人不用独显 就像阿拉蕾没有魔法棒 光尬舞

网友:
外星人没有独显就变成地球人了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

网友:
这样短路,机器是经历了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独显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和普通机器没什么区别

网友:
用这机器多半要玩游戏的吧,没独显恼火

网友:
这种能插独立显卡吗 可以的话换一个 买这种机器的都是打游戏没有显卡不行的

网友:
后面没有查了吗,。。。。。。。。。。。

网友:
没有独显这机子修起来会卡很多吧,还得帮人家修好啊

网友:
VGA B+短这个不麻烦吧,反正就哪几样东西,一般是电容短路,这个机子集显客户应不会接受哟

网友:
只能看看股票和电影了,上上网等什么的了

网友:
外星人不接显卡就变成农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