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连BIOS里都不认SSD

楼主(2018-04-13):
GA-H110M-S2主板,EAGET S500的SSD,第一次加电开机,连BIOS里都没有SSD,强关机后再开又能认到SSD,而且进系统怎么用都没有问题。电源、SATA线都换过。

网友:
你到底是认到还是认不到啊

网友:
时好时坏,需要留院观察。再在观察中分析判断。

网友:
认出后 使用没问题吗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固态硬盘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可能SSD部份的电路板有问题,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BIOS里不认没碰到过,只记得很多新板子不支持MBR模式启动了

网友:
连接线有问题 也会这样 多排查

网友(2018-05-14):
这个问题你应该先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下问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