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一直是黑屏的痔始至终都没亮过

楼主(2018-04-13):
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一直是黑屏的痔始至终都没亮过。外接显示屏没不显示。问问到底是不是显卡坏了,如果是显卡坏了的话不是应该自检都不会通过的吗,

网友:
想让外接显示必须切换的   或者把屏线拔掉会自动切换到vga

网友:
建议不熟悉的话就交给维修人员操作

网友:
换屏试试,有些高清接口的直接外接时点不亮的

网友:
这个用光照下晃着看有没有图像,一般不是屏线就屏灯管的问题。屏坏得不多,有时灯管坏了,也不好弄就直接换屏了

网友:
找个黑暗的环境仔细看看是否有暗屏,有可能是显存问题,之前同同时遇到过,拿去电脑城找个师傅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
屏,屏线,显卡,屏供电,慢慢查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不行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单显卡的显卡坏了能过自检吗,外接显示器是无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