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ate8 电路图英文名称含义

楼主(2018-04-14):
如图,请问下图中圆圈里缩写的英文字母含义是什么?R1708这个10千欧姆的电阻,只是起一个限流保护作用吗?前端是1.85伏,后端电压会是多少呢?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手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谢谢大家!上实测图,不明白C1734,C1724对地阻值无穷大了,开机时为什么还有电压?C1724和C1734是通的。

网友A:
看不懂你是表达什么,图也不知什么,”GPIO“大概说是可编程输入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是表达什么,图也不知什么,”GPIO“大概说是可编程输入输出端

华为mate 8显示触摸接口电路图和板位图

网友:
DNI==表示未安装,带TP的是触摸的中断和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