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14待机电流0.01A,但没有待机电压,不能触发

楼主(2018-04-14):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4R的本子,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不能触发,拆出主板,发现在无待机电压3V 5V,待机芯片为8206B,测得芯片1脚为0V,4脚LDO的开启电压为公用点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所得,有4V左右,6脚为供电压19V正常,但3脚却无+5V_ALW2的线性电压,一般来说,这个线性电压只有主芯片有供电与开启电压都应该有5V,但这个没有,用表量了一下3脚对地阻值,1K以上,3 5V的输出电感对地阻值也是600以上,1脚对地阻阻也很大,说明不是短路引起,在论坛上有人说是主电源芯片坏,我换了2个8206B与一个8206A,都一样的无输出,说明不是主电源芯片引起,后来直接把3 5V的待机电感出来的滤波电容换掉,也一样的问题,实在想不通是哪的问题了,最后没办法,把3 5V待机电感断开,上电,+5V_ALW2线性电压终于出来了,然后接上3V待机电感,上电有5V线性,然后再断开5V待机电感,线性不出来了,直接把5V的待机的上下管换之,上电,开机,维修完毕,折腾了我一下午时间,终于搞好了~~~~~~~~~~~

网友:
4图中的PQ24,PQ25就是换过后的,是5V的待机的上下管,换了就好~~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焊工 太差, 那MOS管  乌七八糟一坨的

网友:
修好收米 焊不焊工 都是次要的

网友:
MOS管会导致线性电压不能出来,真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