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TPN-I105

楼主(2018-04-14):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故障开机电压到1.2左右不亮 刚开始加焊了显卡  第一次开机可以亮 在开就亮不了了 偶尔又会亮  之前加焊过显卡  I3的 处理器 SLJ8F 桥  换了个显卡故障依旧 也是偶尔能亮 现在想刷IOS 下载了好几个 都不能用  开不了机  刷回原BIOS了 找不到合适的BIOS 哪位大神 可以提供下 桥也加焊过  处理器也换过  这款 BIOS有点乱  壳子上市CQ45 电池槽子 是TPN-I105 版号是 6050A2493101-MB-A02 I3的处理器

网友:
虽然大家没有 回复 还是感谢平台 问题已经解决找到一个BIOS  确定是BIOS问题 误杀了显卡  引以为戒哦
下面附上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