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v2.0不跑码 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8-04-14):
内存1.58 桥1.05 总线1.8 还有一个管家供电0.93 cpu供电1.13 供电都是有的内存条件也有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跑吗 反复重启 不知道怎么修了 在线求助 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BIOS已刷 有没有大神啊 请教一下 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