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PLUS摔了不开机

楼主(2018-04-14):
iPhone6PLUS摔了不开机,接稳压电源,按开机键定112MA, 连电脑直接DFU模式,测量开机各路电压正常, 刷机看报错

干硬盘,把硬盘重新装了一下, 加电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开机,
原来是硬盘摔虚焊了

网友:
硬盘虚焊 电流0.111  记住了  谢谢

网友:
谢谢,学习了哈。0.111 硬盘虚了

网友A:
电流111是硬盘无效的序列号不是直接就干硬盘吗、?还用检查其他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111是硬盘无效的序列号不是直接就干硬盘吗、?还用检查其他的吗?

先要报资料,不保资料上来就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报资料,不保资料上来就先刷机

如果报错关于硬盘的代码在直接做硬盘呗?

网友:
全是经验,无价的经验,牛人的分析

网友:
碰到此类故障多为屏幕-5.7V供电缺少造成。一般-5.7V供电缺少国产屏幕是可以正常显示,原装屏幕有的显示不正常,有的会直接不显示。

  拆掉屏幕对显示排座进行打值,打到-5.7V的时候正常值应该是1100左右,但是这块板的值是无穷大。一般-5.7V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对应-5.7V打值不准的时候,表笔反向打是可以打出500左右的值的,这个板反向打依旧是无穷大。

  -5.7V电压是由显示供电IC输出的,首先拆掉显示IC,从焊盘朝座子直接打通,依旧是无穷大,判断显示IC到显示排座断线,直接从显示IC下面飞线到-5.7V对应电感

网友:
这个有点乱 不过感谢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流定110MA是硬盘问题啊,我以为是CPU盖子问题

网友:
定112MA,硬盘虚焊   谢谢分享  这是个经验啊

网友:
用itunes刷机应该报错40    爱思报错不是很准确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的第二张上电时序分享。我正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的第二张上电时序分享爱思报错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