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掉电老机子维修

楼主(2018-04-14):
联想F41掉电
一.故障.l裸机上电电流跑到0.23,立马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二.1维修步骤.打各个电感对地值一切正常,目测主板无进水痕迹。2,通电测各路电压内存1.8V,桥1.5V,总线1.1正常.测CPU无电压,显卡供电也没有,因为没有的显卡板图纸 所以直接就直接测CPU电压的工作条件 测VR_ON28脚有3.3V测25脚VCC没有电压查其来源 测U16的5脚有5V而1脚没有,测4脚控制级为0,U16的转换来源与Q25,测SUSP在待机的时候是高,按下开关变低正常,测+VSB电压为0,看来原因找到了,直接查+VSB电压的产生 PQ7由PQ8控制,3脚有19V.2脚为0V,由图可见2脚要有电压PQ8必须导通,测PQ8G级有5V,判断PQ8坏了导致+VSB没电压 跟换完毕,在按开关电压立马就上去了。
三,给大家来个亮机图 。维修不易,编辑更难,求加分,图纸就不上了,到处都有。

网友:
把PQ8摘掉不要可以吗

网友:
这机转换问题很多,然后显卡问题多

网友:
正在学习维修,以后有问题了再过来参考

网友:
图文并茂 很棒  其实发帖比修机难 有没有同感  还好只是颗MOS管坏

网友:
看了半天,竟然 是三极管有问题,有点意思。l

网友(2023-08-01):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