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通病,屏幕上方白条,自己维修至今未解决,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8-04-14):
6p一台OPC(06)主板  最初故障:屏幕上方白条,手机左侧轻微压一下也时灵时不灵的,到苹果维修店咨询是黑触摸问题。屏幕是好的!决定自己动手拆下。        风枪400度吹黑触摸时镊子将触摸表面黑色涂层夹坏了一下(不知道还有没有用),期间将原装的装上吹下3次(以后都用的300度吹的黑触摸),不装触摸和装触摸显示都是正常但是没有触摸。于是网上买了个已测试的触摸IC,16元,不是原装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装好后还是没触摸,不装触摸IC显示也正常。
  黑触摸的焊盘经过反复折腾,掉了M1,M2,L2,N4,N5,M5这几个焊点,网上查M1要飞线,其余都是空点。用以前坏掉的苹果耳机拆下铜线飞线到pp2405测试点(不知道如何测试飞线?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焊接好)。

  飞线后安装了两次出现不同的故障(安装黑触摸时位置放的不好,触摸上的锡珠又几个都连到一起了),第一次屏中间竖条其余黑屏,第二次屏上半部分横条其余黑屏。这纯属手工问题,不装触摸IC显示也正常了。后来重新弄好装上还是显示正常但没有触摸。

  现在不知道是M1飞线没飞好。
  还是因为经常吹下黑触摸哪里被吹虚了(但是故障还是和第一次拆下一样毫无触摸显示正常。)
  还是收到的黑触摸IC根本没用。
  求大神们给点指导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
自己顶顶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有大神看看么!!!1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