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苹果笔记本绿灯这边的电路图不怎么熟悉,麻烦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4-14):
这里有张图,麻烦帮忙分析一下,在下面留言告知,谢谢了

网友:
3脚电压14V不对

网友A:
3脚好像是电源借口那里出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好像是电源借口那里出来的啊

什么机器?A1181?进来电压才14V?
电源小板及电源排除下,正常3脚电压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A1181?进来电压才14V?
电源小板及电源排除下,正常3脚电压3.3V

苹果a1304     反正是高电压的,主要是4脚这边电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a1304     反正是高电压的,主要是4脚这边电路怎么回事呢

正小于负,开漏输出低阻态,Q6980截止,PP18V5_DCIN_ONEWIRE过R6932和R6900分压后11V左右控制Q6920导通,将SMC过来的SYS_ONEWIRE与电源口J6980的5脚通路,绿灯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小于负,开漏输出低阻态,Q6980截止,PP18V5_DCIN_ONEWIRE过R6932和R6900分压后11V左右控制Q6920导通,将SM ...

U6990的三脚6.5V左右,是电源接口5脚直接过来的,不是3.3V。不知道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有电源小板就直接换,没有的时候就先拆了D6900和U6990后量U6990的3脚还是高电平就订小板吧

网友C:
修好了没有  是换的小板吗  我这个情况给你的一样???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有  是换的小板吗  我这个情况给你的一样???求结果

我现在没小板换,应该是小板问题。我这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换小板和那个连接排线

网友:
              订个小板吧   好了给你结果

网友:
很想知道 你最后怎么搞好的 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