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为什么固态硬盘删除数据后无法恢复?

楼主(2018-04-14):
无论是谁,都难免会有误删文件的情况出现,所以捏,Windows从一开始就有了“回收站”的保护机制。但也架不住强迫症患者们没事就清理,毕竟鼠标右键点击“清空”选项的时候,它们就真的从硬盘上抹掉了。
  嗯,当走到这步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救命的办法,用软件尝试恢复数据,但绝对不是次次有效,对传统的机械硬盘用这招还好,虽然不能说是100%吧,但成功率超过五成还是有的。但在SSD可就不好说了,真心的十试九败。为什么SSD的成功率就那么低,关键的问题点就在它和机械硬盘完全不同的数据存储方式。
和机械硬盘相关的知识大家从《固态涨涨涨 机械硬盘你不考虑一下吗?》里面汲取营养吧,小编重点说说SSD。它用闪存作为存储介质是地球人都知道(火星人应该也知道吧),问题也就在这儿,SSD在新数据写入之前需要先进行擦除操作,然后捏,厂商们为了保证SSD随时有可以写入的地方,平均分配各个闪存模块的损耗(也就是寿命,闪存是都是有擦写次数限制),用名为FTL的动态链表记录和维护。
因为是动态记录,使SSD数据存放的位置和外部的存取地址并不对应,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用闪存模块ABCD来区别命名它们的话,在传统的思维中,C盘的文件一定是存在闪存A上吧?但其实除了SSD控制器,谁都不知道实际的数据是在哪个模块内。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按着操作系统之前的记录方式,铁定找不到!
再加上为了让SSD更长寿的Trim指令,当我们删除数据时,它直接让SSD把数据清理掉腾地方,而不是像机械硬盘那样先存着,新数据进来再擦写覆盖。有了这两位坐镇,想要恢复数据真的是难上加难(SSD长时间不使用还会丢文件捏)。
  那些能恢复数据的SSD是啥情况?没开Windows里面开Trim呗。大家想要知道自己的SSD是否已经使用了Trim的话,可以用管理员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输入
  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如果显示的是“DisableDeleteNotify = 0”就是开了,“1”就是没开,数据恢复有望。
要是壕们不太在乎SSD的使用寿命问题,只为了数据安全着想,那就关闭它,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中输入“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deletenotify 1”就齐活了!
  现在SSD这么贵,机械硬盘辣么便宜,养成把重要数据备份到机械硬盘上的习惯不是更好吗?或者就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样,小容量SSD只装系统,机械硬盘为数据保驾护航也是中不错的解决方案嘛。

网友A:
我的 32G  固态 就是来装系统的。。。。。。。恩,有学到 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32G  固态 就是来装系统的。。。。。。。恩,有学到 一招。。。

要是壕们不太在乎SSD的使用寿命问题,只为了数据安全着想,那就关闭它,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中输入“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deletenotify 1”就齐活了!

网友:
原理如此,  早发现这个现在,只是说不上理,
  120g固态装系统,软件,  1000G机械存数据,
电脑,速度快,容量大。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真涨姿势了,刚遇上一个客户要恢复固态的,恢复不了。他非问个为什么、关键咱还解释不清楚。现在好说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SSD估计大多都是开着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个理论知识很有用。以后对客户对自己也有帮助

网友:
方法不错,长知识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么说固态硬盘误删除的数据就很小机率能恢复回来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固态硬盘误删除的数据就很小机率能恢复回来了是吗?

几率很小一般删除的基本无法恢复

网友:
我的是显示0,如果改成1会影响性能吗,

网友:
yi hou shu ju yue lai yue shao le  .shou ji ting duo de

网友:
那些做数据恢复的公司,只能恢复 机械了,固态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长知识了
又学了一招。这个理论知识很有用。以后对客户对自己也有帮助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长知识了    以前没这么认为 呵呵

网友:
碰到固态硬盘恢复数据就麻烦的 主控出问题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