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神進來給小白普及

楼主(2018-04-14):
   PC電腦的主板 拿到手上要怎麼修?

這個主板 開機後 風扇轉2秒 停下後繼續轉2秒   這樣周兒復始
我該怎麼檢測 ?     看了好久論壇   都說測電壓  測阻值   應該測哪裡
請大神 幫點一下位置

网友:
CPU 和內存  電源 都是好的 能確定

网友:
另外 這個機器  偶爾能正常開機

网友:
缺 电压, 或者ME报废。。或者EC检测 12V 5V 等不正常 , 集显没出,,等等 都会导致主板掉电 反复的

网友:
看你的敘述比修板板還累,臺灣的?

网友A:
這個要先刷一下BIOS試試,還不行就測各路條件了,供電時鐘復位

网友B:
技嘉先刷个BIOS呗,换电源,换内存,换CPU,在考虑纸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先刷个BIOS呗,换电源,换内存,换CPU,在考虑纸板问题

好像是雙BIOS的    有時候又能開   有時候不能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先刷一下BIOS試試,還不行就測各路條件了,供電時鐘復位

怎麼測  比如 哪個地方多少阻值是正常的 - -

网友:
送修把。一下子学会还要我们做什么

网友C:
连简单的测试都还没有会你怎么修啊,还是去学校培训几个月的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简单的测试都还没有会你怎么修啊,还是去学校培训几个月的理论吧

我知道怎么测  但不知道测哪里 基础有    没思路

网友:
先测基础供电 先把U和条下了 看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能的话 测下 内存供电 南桥主供电 南桥ME供电 总线供电 还有CPU供电电路中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使能 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