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不亮屏显卡通病维修

楼主(2018-04-14):
   朋友的一台老本本,神舟A350T坏了说是开机不亮屏拿来让帮忙看看。拿来之前说是在其他维修店看了判断为屏坏换屏2XX,朋友嫌贵说这么老的电脑不值得换就没修了于是拿来没抱着修好的希望让我帮看看。  接机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触发之后几次跳变到1.3A左右不亮屏,于是外接显示器也不亮,看这电流供电等条件是不缺的啦,于是拆机经过一番测量条件什么都正常,于是拿出神器示波器直接打屏接口的EDID波形,测得的波形也正常,于是先怀疑屏线,重新插拔一下也无济于事,没有可代换的屏,于是各种查,有人说是显卡,有人说是屏,没办法要换显卡的话也不划算,先软后硬,先在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不见效,后来用风枪简单吹了下显卡,再次通电接屏已经可以亮机了,于是直接上BGA上重新加焊了一下。测试两天没有问题,已交付给朋友。朋友略感意外,还是很高兴的接了。本故障只是个小小的显卡门,经验不足害死人,绕了点弯路。大神勿喷啊。仅供菜鸟修机参考。最后祝大家积极加分,维修过程绝对真实,修机当时没有细拍图片,也没有拍正常的波形图。BIOS论坛有我就不多此一举了。

网友A:
这么老了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了还修。。。。。。。。。。。

修机对我等小白是自我学习增加经验,不在乎新旧,何况是朋友的电脑。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很多机器一般过了内存还不亮机我会选择先加焊显卡,还是不行就追查一下屏供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很多机器一般过了内存还不亮机我会选择先加焊显卡,还是不行就追查一下屏供电之类的

如果故障情况是白屏的话我才会去查屏供电,不显示显卡和屏线或屏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