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掉电维修

楼主(2018-04-14):
早上接一台华硕X43B,开机到0.3掉电,可以再触发。拆机,板号La-7321p,好在网上有图纸。一般这种掉电可以再触发的,多半都是缺电压。仔细量了各组电压,果然有个1.1VS没电压,查是总线电压。它是由+1.1VALW 经U39转换而来。查+1.1VALW

电压正常,U39的4脚1.1VS_GATE在通电后无跳变。此脚由Q56控制,Q56的2脚VLDT_EN#为开启脚,查此脚也无跳变,再往前VLDT_EN#由Q51转换而来,Q51的2脚VLDT_EN由ec99脚发出,通电测EC99脚在通电后有跳变,看到电压一跳,心里就高兴了。料板上找个换掉Q51,再通电,电流直往上跳,接屏亮机。

网友:
我来帮楼主             顶一下:daxiao:

网友:
顶一下    顶一下    技術不錯

网友:
其实掉电不好修啊,楼主厉害了。。。。。。。。。。。。。。。。。。。。。。。。。。。

网友:
请问图纸哪里能下到 谢谢,我在论坛里查没有啊

网友:
图文并茂,可以的,,,,,,,,,,,,,,,,,,,,,,,,,,,,,,,

网友: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就比较难修。。。。。

网友(2018-12-17):
掉电不好修啊,没有图纸就更难修。。

网友:
                                        有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好几个朋友在问图纸,补上X43B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X43B LA-7321pr10_0215.pdf

网友:
我碰到掉电就头疼,,,,,,,,,,,,,,,,,,,,,,,,,,,,,,,,,,

网友:
这秒杀的节奏啊  楼主技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