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不触发

楼主(2018-04-14):
k42不触发,待机3.3v和5v都有,什么问题,偶尔一辆下可以开机,什么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这问题说的太简洁了 你先看看EC附近的吧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 acin lid ecrst  ec时钟 ec供电 rsmrst bwrbtn bios条件 。。。。

网友:
你这样大罗金仙都帮不了你,什么芯片组,主板料号都不知道。待机大致的一些条件也没有查。

网友:
EC条件总要查下吧

网友:
!!!!预祝!!!!修理成功!!!!修这个真的不好修!!!!

网友:
最起码你要查下条件吧   开机条件   你就这样谁说的了哪里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