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8焊点,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8-04-14):
苹果6 A8下层焊盘有个AE3点掉了,本来想补点,但是查点位,无法选中它使它以黄亮色显示出来,是不是代表没有与之相连的点,就是这个点掉了,其他点都查了都是空点掉的!!

网友A:
到WiFi的,和AE33还是相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WiFi的,和AE33还是相连的呢。

为什么无法选中它使它成高亮黄色显示出来,如果有相连的地方不应该无法选中

网友:
可能软件故障吧。红色的都是有用点。白色的才没用,空点。

网友B:
有点连接点,但用不到,可以忽略!这个点是SIM卡选择开关的控制点,按字面意思理解是
斯德哥尔摩这个地区使用的SIM卡切换!实际主板上没有这个原件!
图纸页眉”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APPLE SYSTEM DESIGN.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 NOT A CHANGE REQUEST.“苹果保密设计,及供参考不得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连接点,但用不到,可以忽略!这个点是SIM卡选择开关的控制点,按字面意思理解是
斯德哥尔摩这个地区 ...

那你的意思这个点掉了也没关系是吧,其他点我都可以正常选中,然后会显示出来跟它相连的点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需要的吗?    还是 没明白 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个软件网络表有问题,所以选中网络的时候没有显示相同电气连接点。

网友C:
空点啊,蓝锐上显示的,不用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点啊,蓝锐上显示的,不用补可以

不会吧,这个点是ae3。怎么会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这个点是ae3。怎么会是空点

不错,蓝锐上我也查过了确实是空点,但是我下载的原厂PCB图纸显示不是空点,搞不懂了

网友E:
这个是软件问题,这个线路到wif的你在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软件问题,这个线路到wif的你在查下

到WIFI?蓝锐图纸是显示空脚的,这个图纸是无法选中,你说到WIFI?那到WIFI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