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ze7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4-14):
   现在接电源有待机3v  5v  开关有3.3v  待机电流o.o45,按开关后变o.o29,无待机电压了,
换过了PU2后故障一样的。换过PU4芯片后故障也是这样,无变化。有待机电压时,去测量内存PL10电感没有电压,电感阻值172欧。

网友A:
按开关后无待机电压,你查查3V、5V的二级电压有没有短路。有示波器的话量量电感后端。这种情况一般按照图纸照常修就可以了。你主要查查二级电压这块。希望不会误导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后无待机电压,你查查3V、5V的二级电压有没有短路。有示波器的话量量电感后端。这种情况一般按照图纸 ...

早上根据2楼回答 ,试换了PC52和PC50两个电容现在可以触发,电压跑到0.239,触发后3V,5V不掉了,

网友:
电压跑到0.239应该3V、5V的二级电压没有出来,测量二级电压mos管看看。

网友:
    现在触发电流跳变0.0530  下载了两个BIOS刷了,也不能亮机。求下一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