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 请求QFN芯片焊接技巧

楼主(2018-04-14):
前辈们  请求QFN芯片焊接技巧 本人对QFN芯片焊接很吃力 请求前辈分享技巧

网友:
拆下芯片后 先在焊盘上 加焊油 然后用烙铁先将老锡刮掉 在上一遍新锡 上完后应该能明显看到 焊盘上的锡是圆润的 然后在上一遍焊油 方便固定芯片 在用风枪焊之前先用手或者镊子把芯片位置固定好 再固定好芯片用风枪吹同时向下轻轻按 最后借助放大镜补焊或者清理连起来的焊盘

网友:
最怕这种芯片,咱这焊功真不行,感谢楼上分享。

网友:
拆下芯片,底盘不要动,底盘加焊膏,把新的芯片引脚都上一遍锡,然后风枪吹上自动归位

网友:
EC QFN这些都是很好焊的,多练练就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这得相当的手艺才能搞得定啊,还是多看看再说

网友:
补焊    可以用马蹄+拖焊,好像有视频教程。主要多练

网友:
多练就行 以前我也是不会 现在会 了   网上教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