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掉电小问题大维修 走弯路了

楼主(2018-04-14):
品牌:联想型号:Y560   板号DAKL3AMB8E03
故障:掉电 0.52  0.6掉电。多触发几次能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进PE掉电再次触发后不亮0.52掉电
这台机子是这样的客户原来是大小写灯亮内屏不显示拆机发现显卡修过,果断报客户换显卡,换完显卡后,客户拿回去2天后客户说温度高重装系统过程中自动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
就叫客户拿过来拆机裸板测试是0.56 0.6这样掉电,多按几次就有正常显示,显示后进PE掉电再次触发后不亮0.52掉电
想到掉电只能拿示波器出来测试下

桥的1.0V正常

1.8V正常

独显0.9V正常

CPUPL 11  PL13   正常

集显电压0.9   抓到这我想着感觉这波有点杂波就把CPU滤波电容和集显滤波电容都换了,换后还是一样故障,我就在抓了HWPG    PLTRST#等等二级电压都是正常持续的电压
想到这样一起遇到过会不会是HM55的桥虚焊,就重值了HM55桥1个小时后在装上马上亮了想着做个系统测试下这次一进PE又掉电了,掉电后又不亮了快要疯了。哎只好放这一边做别的事情去
到了下午没事情做就又拿起机子研究了下,这次我头脑想着换个CPU看看,这一次换个CPU居然亮机了,我在关机在开机在关机在开机反复开了10几次每次都能亮我靠居然能亮。
马上装机测试装系统这次进PE想做系统又掉电,这次掉电后在次触发是能亮的只是每次进PE还没进到PE桌面就掉电了每次都是一样,想到以前这个机子进系统掉电有换独立显卡的滤波电容好的,

抱着希望就换了独立显卡的滤波电容
换了独立显卡的滤波电容后装机进PE测试了可以安装系统了,安装完成后测试了2个小时都可以

维修总结:这机子掉电故障一般的维修经验都不会想到是CPU的故障
因为这机子触发几次能显示而且有时触发3次亮有时触发10几次亮机
这种还是自己的经验导致的故障,其实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会员9181732元2022-12-7 14:15

网友A:
有分的帮忙多加加分谢谢各位。。。。。。

网友B:
最后问题到底是CPU不好。还是滤波电容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问题到底是CPU不好。还是滤波电容不好啊

是两个问题。。。一个CPU引起的掉电0.5 0.6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更换CPU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滤波电容引起开机进PE掉电和进系统掉电。。。

网友C:
你的普源示波器风扇声大吗  我的大死了 好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普源示波器风扇声大吗  我的大死了 好吵

声音不大啊。。风扇声音大是因为风扇长期转有灰尘。加下机油就可以。。我的可调电源就风扇声音很大加了机油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大啊。。风扇声音大是因为风扇长期转有灰尘。加下机油就可以。。我的可调电源就风扇声音很大加了机 ...

我的虽然是二手进的 不过对方也只用了500次 应该不会用了有多长 不会少机油 难道要加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普源示波器风扇声大吗  我的大死了 好吵

声音大
可能这个也跟个人的感受能力有关,反正比主板的暴力风扇噪音大,但声音感觉很浑厚,不大刺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分的帮忙多加加分谢谢各位。。。。。。

示波器不是测了独显供电不是正常的吗?怎么还是滤波电容问题呢?

网友:
楼主更换的处理器和掉电的型号一样吗?还有就是掉电的处理器有没有放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机焊功很好的,要不然就把故障搞复杂了,厉害!可以亮机的故障,确实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一台机器遇到2个问题,也够运气好得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路过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D:
结果就是cpu也坏了吗?Y450不定时掉电我也遇到过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没有丰富的维修经验,这技术挺不错,顺便问一下您二手的示波器在那买的推荐个链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问题。。。一个CPU引起的掉电0.5 0.6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更换CPU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滤波 ...

这样子的啊  ,

网友E:
一般进系统和PE掉电大多数都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基本是CPU或者显卡电容,还有不亮基本上都是会先换下CPU排除的,你这个白搞了桥,幸好还没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结果就是cpu也坏了吗?Y450不定时掉电我也遇到过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

这个机器也有这个通病,我修过好多个了

网友G:
亮机故障一般要报风险,等一下搞半天不显就麻烦。

网友H:
疑难杂症都先换U试试

网友:
经验有时候让人会走很多弯路,我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

网友I:
看到  Y 系列就拍    y460  y560    壳子  一碰就坏  怎么修

网友:
键盘不太会引起不开机,还是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没插好,

网友:
这样的机器能修好不容易啊,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  Y 系列就拍    y460  y560    壳子  一碰就坏  怎么修

是的壳很容易坏的。。。联想的都是这样Y470 Y560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疑难杂症都先换U试试

有时能显示就是没去想U会这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也有这个通病,我修过好多个了

什么通病。。我只知道显卡和显卡的滤波电容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进系统和PE掉电大多数都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基本是CPU或者显卡电容,还有不亮基本上都是会先换下CPU排 ...

嗯嗯是的。。对自己的BGA还是有自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什么通病。。我只知道显卡和显卡的滤波电容通病

         就是你说的这个通病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你说的这个通病啊兄弟

哦好吧。。。。我以为你说还有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亮机故障一般要报风险,等一下搞半天不显就麻烦。

恩恩那是。有些是要报风险的不报不行

网友:
这个一般人还真想不到,示波器可以看到

网友:
不算走弯路,比较难想到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