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6p进水严重

楼主(2018-04-14):
今天维修一台苹果6ps手机进水严重的手机,正面和反面都进水严重。主相机连接座进水,液晶屏连接座进水,指纹连接座进水
音频IC进水。电源IC进水。背光IC左右2个进水,显示IC进水。都有发黑发霉的痕迹。近乎上半部分都进水了。
维修方法,1先把主板进水的地方清晰干净,2吧进水的IC都拆起来,3发黑的电容都翘掉,一般发黑的电容都是接地滤波的都没用。
如果不去除掉这些电容,只要用几天这些进水的电容都会对地短路。4吧这些芯片和芯片拆起来主板的位置都洗干净。放在显微镜
下面看下芯片底下都有发黑的引脚。如果芯片引脚发黑就要换了不能用了就要换掉。5这些都处理好。就上电流表看看有没有漏电
漏电电流超过5毫安都不正常及时能修量起来都用不久。
我最后换了显示IC,换掉背光芯片,重置音频,电源,芯片,翘掉发黑滤波电容,短接FL1145电感,FL1104电感,FL2024电感
FL2119电感。才把这个6P手机主板修好。都处理完这些上电流没有漏电。

网友:
收多少钱  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