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K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8-04-14):
爱普生LQ630K针式打印机,在打印过程中发现放错纸突然关掉电源开关,再开机时所有灯不亮;拆机,拔打印头排后开机指示灯正常,字车正常,接上打印头排线后也是无通电一样,所有灯不亮。用万用表测试打印头线圈有烧坏,换了一个新头,开机有一下运作后故障跟前面一样(新头又可能烧了),这样是不是板上的针驱有问题呢,针驱是在主板上还是在电源板上,是图上的SLA4036吗,板上如何测试这个芯片好坏?烧了的打印头还能去接其他板试吗?

网友:
主板---打印头---主板---打印头---主板---打印头---主板---打印头         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A:
针驱就是图上的SLA4036,一共4块,你可以测量一下烧线圈那一路对应的那个SLA4036,把它更换就好了,一定要把所有线圈测量一遍,要不然还是会烧坏打印头的。

网友:
4036坏了,可以对比测量,一般坏一块,最多也就两块,打印头线圈烧了,要同时换打印头和4036的坏打印头不能上其他机子,这边有位朋友一连烧三台类似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驱就是图上的SLA4036,一共4块,你可以测量一下烧线圈那一路对应的那个SLA4036,把它更换就好了,一定要 ...

怎样测那个SLA4036,是测每个脚的对地值吗,测要拆下来吗?

网友:
主板和打印头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测那个SLA4036,是测每个脚的对地值吗,测要拆下来吗?

四个SLA4036对比测量对地阻值,如有不正常的就要更换。

网友:
板子和打印头一起换,不然会一直烧

网友:
电源板+打印头一起换掉吧.换下来的旧件不可再装到好机器上去,会烧好配件的

网友:
正在学习,就默默的看着前辈们怎么做的,积累经验

网友(2018-05-14):
修电脑的,路过,不会修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