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s二次开机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8-04-15):
接机THINKPAD t440s二次开机不亮机求助,

该机故障是,如果拆了双电池,然后装上,第一次是可以开机的,如果正常关机后开机就不能亮机了,电流到0.55ma,测试内存是有波形的,有读取内存的动作,如果强行关机几次,又可以亮机,关机后开机,电流又是0.55MA,换了内存,去了可以拆掉的外设,还是一样的问题,修的有点迷茫了,特来求助大神,给一个维修的方向,感谢!!!!

网友A:
怕是U的问题,哪个模块单元不好。我的机是拿了电池可以开机,正常关机后不开机,像U里RTC不好

网友B:
bios刷过没?不会是bios引起的吧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吧,引起的问题意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U的问题,哪个模块单元不好。我的机是拿了电池可以开机,正常关机后不开机,像U里RTC不好

你说的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是可以触发的,电流可以到550MA的,就是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没?不会是bios引起的吧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这个机器的bios吗,是16m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吧,引起的问题意想不到的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16M的BIOS吗,感谢,

网友:
可以查下RTC供电,复位,,从官网下载一个BIOS分离下刷进去,ThinkPad的国内官网有BIOS的,

网友:
以前好像碰到过,刷bios还是烤cpu忘记了!

还有就是电池,进pe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电池坏点了。

大概就是这三个问题的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这个机器的bios吗,是16m的,感谢!

不好意思 没有这款机器的bios 16m的我的编程器也不支持

网友:
先软后硬!能点亮先刷刷BIOS !最好有图纸对照,根据时序找到问题!!

网友:
我觉得他们说的基本都是这个方向去修,bios,RTC电路,LID的信号

网友:
纸接外置电池,把内置电池拔掉试试

网友:
我记得我搞过一个机子,就是内置电池有问题,拔了就好了

网友:
凑个热闹,围观学习下。会不会是电池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