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触发0.4无显维修篇

楼主(2018-04-15):
型号:华硕 X55VD
版号:X55VD 2.2

快下班时下家客户送来一台X55VD的机器,说明天来拿,故障是能通电不显示
去掉电池插上电流表触发后发现电流一直停留在0.4左右

快速拆机,拆出主板后观察了一下,并无进水或烧毁痕迹,再次上电,打了一下
各大电感的电压,除了VTTCPU和VGFX CORE供电,其他供电都已经出来了

查了一下CPU供电芯片RT8885A的定义

测量了一下27脚 VCC  5V,47脚 PVCC1 5V,52脚 PVCC2 5V
41脚 TONSET 19V,13脚 ALEET 1.05V,14脚 VCLK 1.05V
26脚 SET1 0.39V,25脚 SET2 0.39V,29脚30脚 0.6V,都查了
一下还是没发现问题,手头又没有RT8885A芯片,查资料的时候
有人提到RT8885A 13脚和14脚要收到桥发出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打了一下13脚和14脚波形,发现无波,看来还是桥没发出信号,
二话不说先上BGA,一顿烧烤之后,再次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
亮机,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8274842元2023-3-21 19:20
 会员11111952元2023-1-9 10:55
 会员3054552元2022-11-23 17:06

网友: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规范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大早上就看到新贴  果然是大神修机

网友:
稳准狠 加分必须加分!!!!!前提主板放电试过没 遇到过不出cpu 电池放电ok的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样的机器也是板载2GB
故障点是进系统关机或重起不亮 电流0.53A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那两边总线无波,一般都要查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
碰到好多,开机电流0.4的联想机器,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对故障分析的透彻到位,高手修机真是稳准狠,受教了!

网友:
用示波器确实方便,有时候有电压却没有波形,用示波器就能只管的看出来

网友:
桥虚焊照成没有cpu供电的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现象,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自然坏的基本就是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理论扎实,大神级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X55VD觸發器0.4沒有明顯的維修篇

网友:
查了一下X55VD的维修案列,这应该是第一次提到0.4无显的维修篇,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发帖图文并茂,必须加分

网友:
这努力的发帖,把分送上了··············

网友A:
这还是要把桥换个新的吧,不然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网友:
老司机修的就是快很准,收藏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 就是666   这个像我这种一个 万用表的 只能 碰运气。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怕一加热就行,然后用几天就回来了,不过知道楼主这台是不是就是南桥出的问题

网友:
自5代起 许多CPU供电芯片都得收到SVID信号才能发出CPU供电

网友:
好文章已经加分。维修就是不能太盲目,做任何事情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会少买教训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要把桥换个新的吧,不然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加焊这种 凭经验的确容易返修,这种的确是换桥芯片为好,或者是重新植株。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牛啊,最近也在试着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这种 凭经验的确容易返修,这种的确是换桥芯片为好,或者是重新植株。

一般加焊好的 我会看芯片的颜色,很黄的那种简易用户更换其实用户都愿意以此维修好,返修意味着丢失客户,成色好的那种,必须要重新植株 ,在加上维修好后白天连续测试2天,这样可以做到无返修。

网友:
这个不是一体桥吧,非一体的还是挺好弄的
一体的不好搞呀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下次肯定也会碰到

网友:
现在机器集成度越来越高 故障也越来越奇怪 我记得华硕有个类似的把电池就好了

网友:
发现现在华硕的机子没有示波器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
学习学习,应该多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照顾一下像我这样的菜鸟。

网友:
现在三板F还是蛮管用的,下去碰到试试看看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空焊的都要换桥,不说麻不麻烦,换桥不是每个客户都能承受的,一般这种问题只要加焊到位,半年之内同 ...

赞成,只要涉及到BGA的大芯片,基本客户都不会同意修。

网友:
                              收藏了    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