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USB口 全部不识别 ,一插USB硬盘就掉电。

楼主(2018-04-15):
e420 USB口 全部不识别 ,一插USB硬盘就掉电。
:拆机测试USB口 5V 有 ,数据值 对地 700度欧    我看USB口 可能被别人换了,我一插USB设备,5V 立马 变0.7V 左右,,拉低了。把  US 转换供电芯片 换了一样,直接飞线,也是 ,把  3V 5V 供电芯片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A:
那就是USB口换反了    你在换一个方向相反的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你看看 肯定有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USB口换反了    你在换一个方向相反的试试

USB口还能换反吗?好像都安不上啊?

网友:
你看看主板USB卡舌上下方向,肯定是换了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口还能换反吗?好像都安不上啊?

你把原来的取下来 ,换一个方向和你这个方向相反的就好了

网友:
不反 应该就的可能是电压功不够 一用就接低5V了 就掉电 有这种可能吧 、。]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口换反了,你要说是电路问题,直连也不可以这不科学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换的USB 接口的舌头的方向是反的,电源和地的引脚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来的取下来 ,换一个方向和你这个方向相反的就好了

哦,还能这样,学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换的USB 接口的舌头的方向是反的,电源和地的引脚反了

网友:
赞同楼上说USB接口换反了的说法

网友:
usb接口是不是被别人换反了

网友:
换反了的见过。 不差外接设备正常。 。 换的时间就得注意。 首选就得注意方向。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jkj

网友:
应该是被别人换的usb口舌头是反着的,供电变成接地,接地变成供电,插usb就短路掉电了

网友:
啊,换反了,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