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G405外屏显示内屏不显示 主要是给大家个参考

楼主(2018-04-15):
型      号:G405

板      号:LA-9911P REV:1.0

故      障:外屏显示正常 内屏无任何反应
维修过程:开机0.4 0.6的跳了几下 屏幕无任何显示 ,感觉好像是起来了,这时外接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外接显示器也可以显示,拆机换个屏试试吧 ,换屏后故障一样 拆主板测试 屏供电的19v 3v都正常

心想用示波器抓下EDID吧,发现没有读到屏 这时测量EDID的对地阻值 EDID_DATA 接屏是600左右不接屏是800多,EDID_CLK接不接屏都是800多,

难道屏线断了 测量EDID_CLK和屏线是另一端不通,一般屏线断都会在屏轴的位置断  果断拨开发现屏线断了一根 经测量就是EDID_CLK这条线

接上后用胶带包好装机 屏幕亮了,顺便测了下有屏和无屏的EDID供大家参考  以后维修可能用的到、

图纸和bios也分享给大家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

_g405 amd独立 LA-9911P

 会员6139002元2023-2-25 02:08

网友:
小鬼有见,好好干,

网友A:
这样接来,能用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来,能用多久啊

我修这么长时间的机器了   接过的也不少  没返修过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数据线断线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到点思路加分了,

网友:
楼主的泰克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
EFGDF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liaoch20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泰克1102.....比国产的贵了一倍还多 不过应该比国产的好用很多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啊,等我有钱了也要买一个!

网友:
嗯嗯  就是屏线问题  遇到的不少呢

网友B:
楼主是 实地学员么                       ?

网友C:
虽然不赞成接屏线(主要是用不久),但楼主的思路非常好,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赞成接屏线(主要是用不久),但楼主的思路非常好,加分鼓励

看你怎么接  我接的那么大多用几年的 都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 实地学员么                       ?

不是  我笔记本维修 没学过  老板也不会   以前主要修显示器  后来自学的  笔记本维修    看看论坛  书  视频 什么的

网友D:
你这两个示波器图 。主板方面的数据信号   和时钟信号  都是有了。
第一张 只是线断了没有读到屏幕。
第二章是读到屏的信号

网友:
会示波器修机起来那么的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两个示波器图 。主板方面的数据信号   和时钟信号  都是有了。
第一张 只是线断了没有读到屏幕。
第 ...

对 第一张 说明主板工作了 开始读屏了  但是没读到   第二张是读到了

网友:
屏线坏的 真心麻烦,测量半天才能找到 耽误时间修主板去了

网友:
   厉害  牛逼   抓波好厉害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新机器内接不显示 外接正常  没图没点烦得很

网友:
好贴,向楼主学习!多谢宝贵经验的分享

网友:
好贴,思路清晰易懂,谢谢宝贵经验分享,小白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也发过EDID的贴,你的是新思路,以前,都是看波形长短,来判定是否检查到/过了屏

网友E:
楼主前面说的没有读屏,应该是笔误,前面应该是没有读到屏吧,会有读屏的动作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级别:kaixin:,。。。。。。。。。。。。。。。。

网友:
这个维修么有技术就需要细心,但是有技术安思路虽然慢些但是有成就感

网友:
哈哈 我一般裸板 用示波器测试 如果测到EDID有信号就证明有读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前面说的没有读屏,应该是笔误,前面应该是没有读到屏吧,会有读屏的动作

嗯  是主板读屏  但是没读到屏

网友:
Vga电缆可能会导致许多丢失的连接。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差一分下载分下载个bios,,,,,,,,,,,,,,,,,,,,

网友F:
有示波器真好,我现在一直想要一个示波器,可惜一直没用过示波器不会看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真好,我现在一直想要一个示波器,可惜一直没用过示波器不会看波

我 这也是刚买不久   好多功能 不会用  慢慢研究呗   测这个波形 我也是第一次 研究了好几次 才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 这也是刚买不久   好多功能 不会用  慢慢研究呗   测这个波形 我也是第一次 研究了好几次 才测出来的  ...

看来以后要多看下用示波器修机子的贴子,学习如何看波型,不过示波器也不便宜,而且现在电脑维修方面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很纠结

网友:
不错的,支持一个,很有心的!!!!!!

网友:
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