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移动版本刷成全网通的

楼主(2018-04-15):
现在我代理电信的,他们有时候拿着移动版的手机不能办电信卡,用什么刷能刷成全网通的?

网友:
哪要看手机硬件支持不支持,若硬件不支持是不能刷的

网友:
基带不一样,电信的基带要比移动的贵,CPU不一样的,没法刷

网友:
不是说能刷成全网通的吗?我听电信的经理说的,说有限制的能刷开是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问题呢,听说贴卡也解决不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 刷是不可能的 硬件决定的

网友A:
先看硬件平台是否支持全网通,如果支持,就是系统锁定的网络支持。
可以使用工具改成全网通。如*人大师,*狼4G+等

网友:
硬件决定,后天应该不能改,手机都三网通了

网友:
先把软硬件搞清晰明白了再来说刷机的事,硬件不支持软件是没办法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硬件平台是否支持全网通,如果支持,就是系统锁定的网络支持。
可以使用工具改成全网通。如*人大师,* ...

谢谢,我说的就是移动全网通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说的就是移动全网通一类的

给你一个不要钱的方法吧
小米手机直接在官网下载线刷包,刷过之后就是全网通。
因为配置一样,只是系统定制,而官网上的系统就是全网通的系统。

网友:
大部分还是可以pojie的。至少VIVO OPPO 小米可以,一般VIVO OPPO都是收费资料

网友:
发现好多扯淡的,现在的新机移动全网通的哪个不支持电信,哪个不能pojie全网通,现在移动限制的是插双卡必须移动卡上网,都还以为5年前么,现在百分之99的移动全网通都是可以改全网通的,一般收费刷机软件论坛很多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