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0.6不开机不显

楼主(2018-04-15):
一个CQ43的
笔记本
,拿来换链接,结果呢,放了三天,换上键盘,不显示了,呵呵
指示灯闪,测电流只有0.6,但CPU有0.67V的供电电压,这个怎么修,有没有可能新键盘导致的
笔记本

网友:
按时序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这个板子我记得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我也一块跟你故障查不多 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有知道的联系啊我谢谢,这个板太老的 不好找资料了

网友:
键盘不太会引起不开机,还是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没插好,

网友:
按时序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