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R 552G笔记本刷BISO后不显示

楼主(2018-04-15):
一个552G的笔记本,有引起年头了,拿来会死机,拆开刷个BIOS,刷BIOS的时候,老是读取不到BIOS,一会儿又能读 取,我就换了一个BIOS芯片,结果不亮了,后来又连续在论坛找了好几个BIOS,刷了都不行,有人说BIOS最好用原来的,大家说是BIOS芯片本身的问题吗?好像说原装的BIOS芯片自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BIOS一般只要容量一样刷进去都可以开机的吧,是不是把旁边的小件吹掉了

楼主可以测试下

网友:
q用回原bios芯片刷 以前我遇到过 换一样大小的刷 刷了会掉电什么的 用回原来的bios刷了正常显示

网友:
是不是你刷BIOS工具的引脚氧化 我常遇到  bios本身坏的极少

网友:
找或买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试试,论坛上的基本刷2-3个肯定有1-2个是好的

网友:
新的机器上有一个8k的数据。前几天碰到一个联想g40-30的。 只能用原芯片刷【刷的时间不小心把1脚弄断了。换了个逼得联想本上的。刷了不亮。 最后还是把元芯片的1脚接上。刷完程序】。才正常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要BIOS型号对的上才行的

网友:
容量不一样,或者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