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50R1掉电

楼主(2018-04-15):
一体机B50R1开机马上断电,主板,显卡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拆掉显卡不掉电。没有显卡板换。想问一下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 掉电是由于某个电压不对 或者启动条件不满足 导致 你什么都没测量 就刷BIOS 拆显卡 太莽撞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5930.   联想一体机好多apl5930.不良的。出问题的。

网友:
是的。好多都是那个显卡供电性能不良造成的。你可以搜一下。论坛里挺多的

网友B:
这个基本都 是通病了。。电源 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 掉电是由于某个电压不对 或者启动条件不满足 导致 你什么都没测量 就刷BIOS 拆显卡 太莽 ...

一体机的显卡可以插拔的

网友:
对,5930坏的很多,我以前修过也换过,你可以先查下~

网友:
测试显卡是否异常  之前遇到这种显卡板上面短路导致的   楼主你说的开机马上断电 那么断电后还能触发?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吧显卡板上的短路去了再看俺

网友:
显卡是否异常  之前遇到这种显卡板上面短路导致的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apl5930这个电源芯片在一体机上坏的是不少,转换电压给显卡供电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是电源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一体机也掉电呀,呵呵,很少碰到。

网友:
感觉这种一般都是电压缺少或者后级短路 所以不用那么急着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都 是通病了。。电源 显卡供电。

是缺少显卡供电吗?还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呢,。。。。。。